HP L1906液晶通病

楼主(2011-09-24):
  修到过几台HP L1906液晶,此机器拆出来为一体板,就是驱动,高压,电源一体的,
此机器故障为不通电,后极没有输出,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启动电阻,754的电阻坏了个,
变的几M,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器。个人觉得是个通病,所以以大家分享,
此电源芯片为SG5841。

网友:
呵呵 还没遇到过 但是知道啦 谢谢楼主

网友:
记下来以备参考,谢谢楼主

网友:
兄弟们帮忙顶下,这次是没有条件拍照,下次拍照,再和大家经验共享。

网友:
通病是因为维修技术不过关才会用通病来说服自己

什么意思?

网友:
嗯,知道了。下次遇见这种显示器可以直接先看下是不是楼主说的原件坏了,在看其他原因,呵呵

网友:
哦 整个显示器是不是就一块板子  那真还没有见过呢   不过自己查查应该可以查出来  还是要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哈哈,维修液晶显示器就这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