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20开机要先掉电6次才能亮机,怪不??

楼主(2011-09-24):
一台宏基 4720的机器,接到手的时候,已经被别人修过,一开机就白屏,不断重启,不亮机。拆开后看到供电芯片都动过,I/O也被动过,而且焊工很差的那种。把它们重新焊工之后,上电故障依然。开机的时候打波形,在掉电之前过内存了(根据波形判断),所以重做显卡,重做显卡后,开机可以亮机了,但是每次开机都要掉电几次才行。这样的话,硬盘肯定用不久的,所以还得修,但是不知道该怎么修了,高手们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1-10-12 01:27):
此机已修复,是不装猫引起的!!!有哪位有此机图纸的希望可以贡献下!!!!!!!

网友(点评):
手头上的K40A同方机也是这样,不过不会掉电,只是开四五次平均亮一次

网友(点评):
不上猫的问题

网友:
找了一个它图纸

网友:
你把猫卡上上去试下

网友:
好像是猫引起的。上上就不掉了。。我遇到过

网友:
谢谢了,明天上班试下再告诉你们结果

网友:
天冷了,机器哪里有虚焊.....

网友:
遇到过一款机器,好像就是宏基的,独立显卡板的,不装MODEM就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先搜索下论坛 论坛有人说过这样的问题  猫没有装会出现   还有猫到SB有断线  详情你搜索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就是猫没装的原因。

网友:
有的好像是要进一次系统就会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些机已修好,确实是猫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  你就得看看机器的外界设备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有款联想的是进过一次系统后就行了,,楼上说的也对,你试下,,配件都装上吧,断线的可能应该不大吧..

网友:
我上个月修了台清华同方的,也是光板的时候要重启动几次,不过每次都是见LOGO后马上重启动,也修了好久,最后我把硬盘装上去就不重启动了,一切正常,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启发

网友:
不错 修好就好

网友:
COMS电池有没有装呢?外设都要装上

网友:
我还见过不装键盘不能开机的机器,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我碰到过HP的机器裸板掉电,装好整机就不掉电了。。。。

网友:
呵呵 捡的经验了  猫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没有在意呢

网友:
原理是什么,难道是BIOS程序必须检测猫才能过,还是猫有信号挂在什么总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1&extra=#pid4392020这机器我之前发过的帖子

网友:
之前有碰到过宏基的,要把猫装上去才行。

网友:
没有,是锚的问题,它原来没有的,我把它装上就好了

网友:
猫的问题吧,以前碰到过

网友:
为什么不装猫就出这问题呢。谁知道

网友:
是猫没装吗     奇怪问题

网友:
这个真是怪毛病,现在谁还用猫上网的啊

网友:
Modena被取了 遇到过

网友:
猫是挂在南桥上的

网友:
这个毛病我遇到过,刷bios解决的。之前换过北桥的

网友:
显卡重新换个试试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机器有点特殊化

网友:
应该是猫的问题,那次客户送修,遗憾的是猫的接口焊盘掉了,结果没搞好哦。

网友:
楼上比我历害多了,能有机会请教吗:"?"

网友:
奇怪个鸟。
把猫和开关板插好,最好连硬盘,光驱插好,准没问题

是遇到的少啊。楼主。。。

网友:
有这类问题的还有那些型号呢?大家共享下!!!!!

网友:
求结果望回复谢谢

网友:
竟然是猫  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