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不稳定

楼主(2011-09-24):
待机电流不稳定,0.01-0.1不停跳,3v5v都正常,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子啊,能说的具体点嘛

网友:
说的好模糊啊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虚焊

网友:
把3 5V的IC换了看看

网友:
待机电路有问题,仔细查一下

网友:
我查了下发现充电电路有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受它影响,准备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LZ的问题。考虑换个充电芯片试试。看周围的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从LZ描述看,涉及到电路信号方面,你可能不好修喽

网友:
先断开3V、5V的PAD点,看正常不,应该有芯片不正常,你查一下E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