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黑屏

楼主(2011-09-24):
能够正常进系统,使用,但是动一下笔记本或者拿起来就会黑屏,笔记本还能运行,还有声音,屏上什么显示都没有,不是屏暗!!!

网友:
外接屏幕有没有问题,如果正常,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黑屏是没背光的黑吗?

网友:
奇怪,今天也遇到一个这种问题,屏是完全没反应那种,不是没背光,电源灯都正常亮

网友:
只有电源灯和Z灯亮,外接显示器也黑掉,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