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求解

楼主(2011-09-24):
请问一下是哪里故障

网友:
驱动板,屏线或屏

网友:
先清理下屏线,或者有条件换条,不行刷程序,或者换掉

网友A:
屏驱  IC   坏      鉴定完毕     我昨天 还修好 一个 这个问题

网友:
你是想学修 还是想着去修的时候显得自己很明白 好少花钱??

网友:
想学修 可是啥都不懂 显示器也修过好几个,但都是换换板,高压条,芯片这块可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现在只能确定是哪里坏了,换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驱  IC   坏      鉴定完毕     我昨天 还修好 一个 这个问题

那请问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直接换个板吧,换芯片我还不行。。。。。。。。

网友:
像这总情况一般是屏线的问题,清理了也许能好,最好换一根新屏线!如果换了还是不行,换上通用驱动板试试,屏没有坏的!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屏线,用手压压看。如果不行更换一条。再不行就是驱动板了。好运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重新处理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换屏次一下!不行在用一块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象你这种情问题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换根屏线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屏显芯片的问题哦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屏线或者驱动板程序不对  再就是驱动板主芯片虚焊了 要是都不好 那就考虑屏线接口和屏了

网友:
屏线问题吧   你把屏线用橡皮差差干净试一下

网友:
屏线跟屏接口那接触不良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屏线没有问题就是驱动的问题了,屏坏的可能不大

网友:
把排线从新插一下,看看,不行就换驱动版

网友:
  驱动板程序先刷一下看看,屏线有条件换一个,由简入繁,一步一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