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源FSP180-50SLV 带不起负载!求助!

楼主(2011-09-24):
通电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次触发不了,要断电再开!问题依旧!
测量各个输出电压均正常,PG,5VSB也正常!
拆开电源发现大滤波电容有一个鼓包,换了两个好的上去!通电触发,还是同样的问题!
不带负载都正常!
主板用好的电源试过可以正常触发!
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这里来了好几个这样的了,以为换完电容没事了,结果还是一样 换了几个三极管也没好,仍一边了,希望楼主多检查下,修好了给回复

网友:
需要更换的还有次级的大大小小的电解电容。另外如果电路是半桥变换器的话,最好把开关管基极的二个小电解也换掉

网友:
辅助电源5SB,12V的电容,输出端的各电路电容都要换!

网友A:
打电容鼓包查均压电阻没?? 你这种故障应该是保护电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电容鼓包查均压电阻没?? 你这种故障应该是保护电路保护了

查了,有一个电阻挂了,已经换了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