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加电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24):
SL410加电不亮维修一例
上电电流1.07左右
打每个电压都OK
PLTRST#也为3.3V
CPURST0.25V
CPURST不满足,应该为1.05V
北桥的供电基本上OK
北桥的时钟也OK
DMI总线也OK
PLTRST#也正常送到了北桥
为什么还不发出CPURST呢??

网友:
像这种情况只有刷BIOS试下了。

网友:
机器已修好,那个PDF是个维修案例

网友:
这样也要钱。。。。。。。

网友:
是不是读到显卡了 这个电流

网友:
密码是多少啊?

网友:
这种问题你直接说L3坏了就好了 干嘛还要做个文档 你又整不了多少分……

网友:
建议你这样贴别发出来,,,!!!!!

网友:
这样发贴没什么实际意义,功利性大哟

网友:
这样也要钱。。。。。。。
太缺德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人。。。不厚道。

网友:
看这人是要钱的命,太经济了

网友:
楼主太不厚道了。这样也要分。

网友:
本来分就不多,如果都大家都这样。。。。。。

网友:
  还得分看呐- - 。。。。

网友:
太不厚道了,严重鄙视

网友:
哈哈  顶楼上  不下了   木分

网友:
群里有人修过IBM x300的机器么

网友:
这也要分啊,很难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