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4):
今天接一台Y450,独显的,无显示,拆机检查各电感的电压正常,看电流会跑码,感觉好像跑不过显卡的样子
显卡的N10P-GS-A2 ,加焊了结果还是一样,在网上看了,有人说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了还是一样,最后下载了个BIOS 刷了还是一样,彻底没办法了,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
显卡
chinachenhua
我觉得是你显卡没做好。。。我记得这机器的板子是会变形的。。所以要平整才好做的

网友:
我打算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确定主板工作了没

网友:
楼主说的和我的一样,我也没折了,显卡我也还就是跑不过4a

网友:
建议更换才能排除问题

网友:
不太好修啊,显卡也贵啊。

网友:
显卡换个,加焊不一定好的~~~~~

网友:
我的跑A2不亮过4R

网友:
我今天换显卡也不行 我的跑到4R 到 A2就停了 原显卡电流1。11A 换过显卡电流1。56A
跑吗跟没有换一样过了4R到就没有了 修好我一定和大家分享

网友:
考虑一下北桥没!

网友(2011-10-28):
来了一台也是呢 y450时显不显, 显的话花 加焊了显卡不过 卡在1.2xaa 内存有过 怀疑了显卡还是有问题 北桥加了也没用

网友:
情况跟楼主差不多,楼上的诶 我加了北桥 一个德性呢

网友:
Y450 就是那个发热超高的机器?楼主看电流跳了几下啊?最后电流到哪里了?

网友:
取下来重做

网友:
重新直球,不行换啊

网友:
OK啦啦啦凤飞飞

网友:
我修过此机器内屏不显示外屏正常的,加焊也是没有变化,最后更换了一个全新的芯片就好了,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取下重值吧,不行就换个,

网友(2011-09-24):
今天接一台Y450,独显的,无显示,拆机检查各电感的电压正常,看电流会跑码,感觉好像跑不过显卡的样子
显卡的N10P-GS-A2 ,加焊了结果还是一样,在网上看了,有人说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了还是一样,最后下载了个BIOS 刷了还是一样,彻底没办法了,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你显卡没做好。。。我记得这机器的板子是会变形的。。所以要平整才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