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楼主(2011-09-24):
今天有客户拿来了一台y430的本本.拿来时点不亮.刚开始怀疑是内存松l了.但把内存取下来刷一下.但还是不亮.就怀疑是显卡.但放在BGA上面吹了.还是不行.到底是哪里问题啊.高手们请指点..各个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比我还猛 瞎干

网友(点评):
看电流或波形后再作决定不迟。。

网友:
显卡  BIOS 的问题

网友:
刚开始他说他在用的时候是死机不动了.也关不了机然后就这样不关机把电脑放在包包里拿来的时候.笔记本好烫.我打开还是开启的.最后把电拔了.开机就不来了

网友(点评):
等它凉了再开吧。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A:
接着怀疑,接着换,总会修好的。

网友:
同感,此为最好方式

网友:
呵呵。换个CPU试试先,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着怀疑,接着换,总会修好的。

已经搞定了.还是显卡烧了.换了一块就好了

网友:
这样也会把显卡烧坏呀,学习了

网友:
呵呵,修电脑还是要按部就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