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这个保险烧了

楼主(2011-09-24):
求指点  这个保险烧了    把这个 拿下去 上U    会不烧U    上U  就掉电   不上U  不掉电   换上一个 又烧了

补充内容 (2011-9-25 09:54):
     这个短路的 太多了  不修了   谢谢 兄弟的 指点   以后会仔细查找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电容呀,不是保险

网友(点评):
这个是电容。最好找一个相同的775针的板换一个。如果还烧说明后级有短路

网友A:
你不会去料板拆个下来装上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去料板拆个下来装上去啊

我装了 一个 还是 烧了

网友(点评):
你装的什么件呀,装保险,肯定会烧,

网友:
    有没有人告诉下 小弟啊  上个就烧  这个电流是在什么 地方过来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 这个 保险  能不接 上U   会不会烧

可以弄个CPU假负载呀

网友D:
电容极性没搞反把

这种陶瓷电容是没有极性之分的。
长见识了!哈哈
这重电容能有极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了 一个 还是 烧了

  装的 一样的 东西  啊      这个电压 是 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极性没搞反把

  没有 怎么 拿下来 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弄个CPU假负载呀

我以及 上真U  了      掉电

网友:
查CPU核心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E:
哪有什么保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有什么保险呀,,,

  那烧的 那个 是 什么 元器件啊

网友:
明显是个电容

网友:
你查一个下CPU供电管子有没有短路什么的?有可能座子空焊

网友:
那是锬电容!!!!

网友(点评):
同意,是钽电容,有极性

网友:
摘了吧,不影响

网友:
那是个电容吧兄弟。。。拆了要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旁边CPU供电都要量一下。。

网友:
那个位置明显是电容,而且是无极性,找个同样的电容换上!如果烧电容,那就是CPU供电短路。不上CPU时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检查到CPU工作电压是不会输出,所以不会掉电。上CPU就是输出,由于短路保护就掉电!楼主以后弄这种板子时最好不要上CPU,万一烧了你不得哭死!

网友:
那是个电容,供电应该存在短路吧

网友:
哇塞~~CPU座的电容都烧了?我觉得还是先拆下来,再看下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短了~~这样稳当点~

网友:
谢谢 兄弟提醒 这个我放弃了       好多地方 的 元器件 都坏了

网友:
  上U 就烧?后级短路?

网友:
是电容吧,看有极还是无极的!

网友F:
我看CPU座子中间的好像是电容啊 ,不是保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CPU座子中间的好像是电容啊 ,不是保险哦

小弟 刚学习  没有见过这种电容    看着像  保险 说以就说是 保险了 不好意思啊 谢谢兄弟的 指点

网友:
这个电容是没有级性的

网友:
别误导人,这是电容,而且有极性的。按理三个应该是一组的...怎么不烧其他的。

网友G:
电容保险不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容保险不分了.

小弟 刚刚学     我以为是 保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