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音箱去掉了电位器,还会响???

楼主(2011-09-24):
我这有两个个USB的小音箱(20多块那种),因为需要用148电位器把音量旋钮安装到机箱上。
第一个音箱拆开后,里面是148双联电位器,直接把电位器去掉装机箱面板上,用线飞过去就行了。
第二个音箱拆开,里面是B503拨盘电位器,测好针脚,开始把一个148双联B100K电位器并联上去,两个电位器都可以使用。然后就把拨盘电位器拆了,只接了148电位器,声音可以稍微控制,但声音关不掉,扭到最小音箱还很响。。更搞不懂的是,我把电位器拆了,插到电脑上,居然还有声音(比较小),USB电源拔掉才彻底没声音。。而我再把导线焊上,不接电位器,声音变大了,而且还有杂音。。
拆掉电位器,音频信号难道不是短路吗??怎么还有声音呀???

网友:
画一个电路图出来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说明你的电位器没有把输入的信号短路,所以还会有声音出来。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哈,中触点接地就没声了。

网友:
说明你的电位器没有把输入的信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