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些山寨主板管子型号,集成两个管

楼主(2011-09-24):
(图片)

网友:
这些复合管在料板上都可以找到的呀,不必要知道型号的。

网友:
好像只有山寨上才有啊
普通板我都找过没有的,都是两个一组的

网友:
最好还是同形号代换吧。不知道是什么组合管是有点麻烦!

网友:
复合管   很好找的  料板上有很多的

网友:
料板上可以拆呀,,,

网友:
主要的就是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