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221AX 无法开机

楼主(2011-09-24):
新人报到!惠普CQ42-221AX AMD三核 ATI独显!开机键盘大小写灯一闪一闪的,拔掉内存条能听见报警声音,机器无显示,外接也无显示,通电后按开关键能关机,不用强按!机器用不到一年,什么情况 求助大侠

网友:
显卡  吹下看看

网友:
先加焊下北桥   不行再动显卡

网友:
键盘大小写灯一闪一闪是有规律的,这里有闪动次数 对照下表
Caps Lock/Num Lock LED        Component Tested        Error Condition
LEDs blink 1 time        CPU        CPU not functional
LEDs blink 2 times        BIOS        BIOS corruption failure
LEDs blink 3 times        Memory        Module error not functional
LEDs blink 4 times        Graphics        Graphics controller not functional
LEDs blink 5 times        System board        General system board failure
LEDs blink 6 times        BIOS        BIOS authentication failure

网友:
裸版电流到了多少?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说。。。 修过北桥好的。还有刷过BIOS好的。。我现在也是乱修中。。。。。

网友:
还有补充一下。有 时候电源出问题。也一样。。。。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A:
做北桥一般北桥较多,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北桥一般北桥较多,是这问题

本人是新手也是菜鸟,请问加焊北桥的时候要把原来的点胶去掉 再上焊膏 加热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HP 6535B的机器也是这种症状!加焊 cpu座解决!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加焊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一个CQ42是外接显示,屏无显示。是集成显卡的,不知道应该动真么了。郁闷中,HP AMD的好垃圾哦。。。

网友:
显卡几率大

网友:
修过北NB好的,也修过显卡好的,也是感觉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