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8个屏幕花屏,换771 不亮

楼主(2011-09-24):
华硕Z99D8个屏幕花屏,换771 不亮 有开机logo声 不亮 外接不亮 是771问题吗 不安显卡板 有LOGO声 大小写灯好使不亮

网友(点评):
关注着,我也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
真舍得话换771啊   不知道楼主报了多少钱

网友:
继续 干你的 771吧

网友:
华硕机器我换过拆机版的771 可以正常使用没有问题 怀疑是楼主焊接不太到位

网友:
估计是你的显卡版没擦好吧

网友:
北桥也一样会坏

网友:
要不要 考虑一下BIOS的问题

网友A:
屏线松了。。。

网友:
前几天修个z99

网友:
做显卡的继续,华硕牛不用显卡照亮LOGO声啊

网友:
楼主继续做你的显卡吧, 无铅的一次不成再做一次,

网友:
这估计还是显卡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槽的是也有可能是显卡的是

网友:
先把显卡版洗一下,再插上去。实在不行就补焊吧,

网友:
建议干下北桥看看,这个是通病啊

网友:
修好 谢谢 大家 是加 热的时候 段了根信号线

网友:
771不能代用的啊,兄弟,问问做芯片的就知道了

网友:
单芯片桥的话 是桥的问题居多   南北桥分开的话是 显卡的居多   保证没有错的

网友:
做桥不能马虎,掉点掉件都会绕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松了。。。

哥子 这个机器那个问题出的少的要命,你太有才了

网友:
BGA没有做好

网友:
搞好了就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