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怎么装系统啊

楼主(2011-09-24):
苹果机怎么装系统啊,,上次没装上,,,,有什么要求欧,,,,

网友:
装苹果系统 还是XP哦    光盘放进去  按住C键  从光盘启动

网友:
要简便就装win7吧,过程和一般机器一样

网友:
双系统的话,就需要用到苹果里的BOOT CAMP了。网上教程一堆,自己看去吧。

网友:
现状OS 再装WINDOWS  在BOOTCAMP里面分区装就可以了

网友:
网上看教程 笔记本维修不关是硬件维修 任何笔记本系统都要过关的

网友:
看看网上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