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被雷击

楼主(2011-09-24):
ibm x61被雷击
待机有0.6,拆下网卡,网桥,STMUX1000,待机正常,可以开机进系统
换网卡,网桥,81P410J可以认到网卡,但插网线没反应,打X
没反应

网友:
确定网线没问题吗

网友:
网卡IC
是好的吗

网友:
从料板上拆了两个都 一样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USB网卡咯

网友:
改个USB网卡到里面就行了.我都是这样,自己废板上有蕊片就换。,没有就改USB网卡到里面。封掉一个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