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不触发

楼主(2011-09-24):
CQ40 不触发 3.3v 5v 有 开机键3.3v 有 无短路 待机电流0.01A 按开关 灯亮一秒 电流无变化 求助!!
不触发

网友:
按照时序修啊
同意楼主:
5.0
pinpaixie
同意楼主:
简单,精辟,直击要害,

网友:
开机指示灯亮,电流无变化!应该是3 5V阀门开关的问题 负责送出3 5V的两个管子不导通 你测量一下 看导通没有

网友:
也可以查一下EC再看有没有发信号给南桥!

网友:
从Dnbson#,rsmrst#查起,查Ec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看bios是否链接到EC的,可能bios错误,造成不开机吧。。。

网友:
BIOS 是会导致这种问题的

网友:
刷个BIOS 应该会好把

网友:
换原装电源
检查EC工作条件
刷BIOS
SB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