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1333 不断复位

楼主(2011-09-24):
上电检测卡上的复位灯不断的闪,跑码到A5就复位重启了,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原IO是W83627DHG-P,换个W83627DHG上去,故障不变。

用DDR2带灯测试仪发现A14不亮,打阻不通,但跑线跑不了,找不到线。

本来想刷下BIOS的,但编程器还没回到,就想请教下大家,这种现象还有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刷下BIOS
压下CPU座,这个座子容易空焊,把风扇上的紧紧的,试一下,

网友:
只能等编程器回来再看看了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吹座子没有搞好。代换一个相同的BIOS也无果。是SIS芯片组的吧。这个听饼哥说还是要按不跑码的思路维修。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没遇见过,学习。学习

网友:
换个W83627DHG-A  IO

网友:
建议上板后检查一下全板供电,尤其注意北桥供电

网友:
BIOS的可能很大

网友:
原来-A是华硕专用的,IO换同型号试过,BIOS也刷过了,结果还是到A5就复位重启,如果是北桥的问题就搞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