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开机跑OE

楼主(2011-09-24):
诊断卡开机跑OE    无显示   CPU内存供电正常  怎么维修啊

网友:
。开机就跑e0吗?什么板子啊

网友:
人才
呀,说的不明白

网友:
不是每一个板都一样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但是是没有学习到

网友:
我新来的                  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2-04-13):
供电正常,就查时钟、复位、BIOS什么的了……

网友:
应该是有一组复位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NB是自下到上再到周边的复位,基本上差异不大。把正常的代码看一下,在网上当一些判断这些代码的意义的说明,按照说明查看就能明白大体问题出在哪一块,这样维修 起来就方便了。也可以查看一些BUS上的波形,但基本上这种做法要找相应的好的电路板做比对

网友:
拔开组件,从最小系统检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