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0M 网卡 有闲 无线全不认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24):
   接到机器后!先重装个系统!发现故障依旧!
  然后拆机    机器没有维修史  全新的   然后先换南桥HBM  故障依旧   继续换网卡   还是不行   然后拆除PCI电源片  PCI芯片 后   还是不行 !
   郁闷了!不灰心,在论坛山下图纸  发现JP18【无线网卡插槽】通往南桥的数据线正常  通往时钟的也正常!但有一个叫做 PLT_RST_BUF# 的信号 电压只有1.33V  对地阻值也只有80多欧!   拆掉显卡板后  对敌阻值400多欧   电压升到3.3V  由此可见问题还是出现在显卡
  拆掉GPU后 发现PCB上有漏铜 确定故障
  给客户议价  400块换一个631  升级版显卡    做上后OK    故障修复

网友:
不会吧。这还真少见。折腾了这么多。就是显卡的问题。。。。这个确实不太好去按常规走。走了好多冤枉路啊。。

网友:
的确!连自己都没想到,显卡虚焊会影响到无线 有线不认   不过事实就是这样子  没办法啊  也算学习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