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2254TQV显示器屡烧开关管和AFN7601块。。

楼主(2011-09-24):
修一LG-2254TQV显示器。保险,开关管。和LAF0001.坏。开关管用2SK2645.LAF0001用AFN7601代换。在保险处串联一个100瓦灯泡。开机。红色指示灯亮。5v22v正常。试机把灯管接通开机。出现LG商标。以为正常。把保险焊上。开机正常。不到1分钟啪的一声响。黑了,拆下坏的件。仔细检查外围件。发现R105并联的D103二极管击穿.用4148代换。以为这次找到了原因。换上2645.AFN7601.开机正常。这次只高兴了2分钟。又啪的一声。黑了。不服输又检查电路。更换结果还是一样。空载正常。只要一加负载就炸。不敢修了。师傅们有遇到的吗?是那里出了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今天终于修好了。是买的K2645的问题。3元一支。买了5个。用了一个拆机的K2654。现在的元件假货太多。大家在买时要注意。

网友(2015-03-15):
YOU ZHEG  有这个驱动板的BIOS吗  急求

网友(2015-05-01):
我修的老是烧驱动板上的q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