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1400 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1-09-24):
  有2台了 之前也是这种故障没解决 特来求助
  只要拔掉屏线 一切都正常 外接有显示正常 也不掉电 插上屏线 屏刚有显示就掉电 屏线拆开看过没短线 也换过屏线故障依旧 换过屏 做过北桥 涛声依旧 插上屏线 插电源开机有吱吱的电流声 感觉像有短路 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下手  本人理论很差 特来求助各位善良的高人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主板上给屏供电的那块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看下给屏上面供电的三极管或MOS管是不是坏了
引起负载过重

或者高压板

网友:
首先感谢  一 我换过一张好屏 没问题的 一样
               二 不插屏线 插高压是不掉电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主板问题
SIS集显 不插屏线开机我试过 3。3V信号 主供电19V都有 所以我才考虑做下北桥的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 吱吱声音可能是高压板发出来的

网友:
有些元件会热损坏的~~~~你通电后温度升高就挂了,冷却了你量他的阻值没太明显变化

网友:
那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你看一下屏线是不是可以一条条挑出来的,一根一根试,挑出一根试一次,说不定你能找出哪条线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典型的高压问题,楼主可以去查查!!!

网友:
我觉得 你可以查一下 显示的条件和不显示的条件 还有拔了的条件 在看看那里的问题

网友:
不查高压还会这样吗?

网友:
我觉得是主板给屏供电那部分电路出问题 靠谱
高压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因为单独插高压没问题的   问题就是我不明白屏供电也是3.3V 是哪个芯片发出的 是不是跟高压的3.3一样的

网友:
感觉真是主板给屏供电的电路出问题 听楼上的意见 我一根跟屏线 拔出来测试 全试过还是掉电
LCD屏 好像只有一个3.3V电压吧

网友:
这个机子我有全套 ,就是没有D壳 郁闷不吗! 卖给你算了 嘎嘎

网友:
呀呀呀 兄弟啊 这客户的 我要干吗 换板啊?
你给多少钱啊

网友:
先干掉显卡,拿点积分

网友:
  这积分不好拿的

网友:
同事换了一个CPU就不掉电了 但是进系统 或者按F12 白屏死机 电流不跳变了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