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7BG4开机键不开,断开屏排线,开机可以,后白屏

楼主(2011-09-24):
长城L7BG4开始是开关键按下变兰就灭了,后来把屏排线去掉后,可以正常开了,开关灯由兰变红;之后把屏排线插上,这回可以开了,开关灯由兰变红正常了,但是白屏了,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用通用板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后级负载,换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上通用板了,可以呀,没问题

网友:
有朋友说是用线短接到屏上,不知道怎么飞过去

网友:
那就直接改驱动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