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朋友们一个850热风枪电路图

楼主(2011-09-24):
朋友钱赚得多了  风枪容易坏 送给朋友们一个850热风枪电路图

网友:
谢谢,老师傅,收下了

网友:
张版,这个放在工具栏目里应该更合适

网友:
第一次看到风枪的图!

网友:
有没有不用气泵的电路图?
这样的图有点老了..没有反馈....

网友A:
温度控制电路测温电阻是那个?

网友:
这个老图里没有测温

网友:
大气帮不出风怎么修

网友B(2015-01-02):
引用 网友A:
温度控制电路测温电阻是那个?

是调温电阻在这里通过W2调节芯片4脚电压值变化来实现发热丝工作温度变化的。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这里NEC555芯片1脚输出低电平也可以理解成一个接地状态,高电平输出则是通过本身6脚相连的充放电状态来完成的,其本身充放电时间也决定了SCR1可控硅三极管导通和截止状态时长。

网友:
这里NEC555芯片1脚输出低电平也可以理解成一个接地状态,高电平输出则是通过本身6脚相连的C5电解电容充放电状态来完成的,其本身充放电时间也决定了SCR1可控硅三极管导通和截止状态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调温电阻在这里通过W2调节芯片4脚电压值变化来实现发热丝工作温度变化的。

那这种调温电路精度应该不怎么样。

网友:
此图有错误之处!大家只能参考!

网友C:
时基电路555的1脚是接地,3脚才是输出。

网友:
有858d的吗?想看看

网友(2015-02-01):
不错,风枪坏了自己还可以看看有没救!!!!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基电路555的1脚是接地,3脚才是输出。
是这样子的,3脚同时连接可控硅控制级,也受2和6脚工作状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