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代换

楼主(2011-09-24):
sst49lf004b可以与sst49lf004a代换吗?

网友:
只要体积和容量一样就可以互换

网友:
应该可以吧  基本没什么去别的 我说是在编程器上写的话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啊,自己动手,才能得出最好的结果,况且BIOS型号不一样也不会烧别的元件。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点评):
今天刷试了,程序刷成功了,但是主板不支持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600-1-1.html

网友:
同类型 同容量  同电压

网友(点评):
今天刷试了,程序刷成功了,但是主板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