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2 开机屏亮一下掉电

楼主(2011-09-24):
开机亮一下掉电,有时可以进系统但是过几秒自动关机 换过北桥 南桥 IO BIOS 6262  故障还是依旧 那位大虾指导一下

网友:
你开机后测量一下  开机键的3.3V  按下开机后一直是低电平不   我遇到过开机见LOGO 就掉电的   是开机键的3.3一直被拉低导致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按键漏电,测一下各按键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