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经常死机

楼主(2011-09-24):
客服拿来说经常死机 现在是连开机都开不了 偶尔开了用一下就死了  先用自己的内存硬盘都试了一遍 故障依旧 拆开主板看到CPU后面是NEC大电容 没有想都换点 以为可以了 上电不显了 再加焊显卡 还是一样  开始有点晕了 在网上搜了一下 好多人都反映这款机老是死机  就是没有看到有同行们修过的帖子  特意来寻问一下各位大侠 你们遇到过吗  是这款机的通病 还是设计缺陷 都是咋修呢

网友(点评):
碰到开机掉电的。。。没搞定。。。有人说是小板坏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电容补少了  多补点   是在不行 就在再加个台式机的 6.3  1000的大滤波电容

网友:
你看看CPU座子还有内存座子是不是有虚焊的?我手上的X31就是内存座子问题,经常死机,换内存硬盘没用~~~好的时候我按压内存插槽就会死机了~~~当然有问题的时候 自然不显示了

网友:
我补了四个CUP滤波电容  不行我就在补两个 看看

网友:
怎么不考虑一下CPU电源芯片呢。。先加焊一遍试试。

网友:
硬盘 内存 CPU 温度

网友:
电容加到了6个  cpu供电芯片也加焊了  显卡都重做了 现在还是显不出来了 应该不像是座子空焊 始终像是显卡不行 但是都重做了  难道显卡坏了 ?

网友:
电容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
这个板子是不好修的 图纸也没   我碰到一台 把大电容拆了换了也没用

网友:
4个470的 2个330的 应该不小了啊  现在整个板子都干完了一遍  加焊北桥 可以显了 但是又恢复原来故障 容易死机  折腾了一天 结果又回到原来一样啊  高手 专家 拜托拜托

网友:
死机不关电容的事吧 应该是北桥和cpu有问题

网友:
补4个不行  最低得补6个   还必须得是CPU滤波的  用CPU附近的小贴片电容补上十几二十个也一样

网友:
哥们你真行不是多加几个U滤波就好的,看你什么都干了,最后干北桥又好了是吗

网友:
应该是北桥有问题重新做下,加焊可能不行.

网友:
我已经加了6个电容了  应该够了吧 北桥我都已经重新做了 还是不行  特别容易死机 而且死机后马上是开不了机 要等一会儿又可以   还是cpu供电问题  ?这机 就我这水平是搞不定的了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图纸版号是多少。。有上次下了。。和实物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不好修的 图纸也没   我碰到一台 把大电容拆了换了也没用

兄弟最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
没用,我的板子也是不定时死机,换了15元的NEC大电容,情况一样!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啊    有没有换过南桥

网友(2011-11-07):
换板了   后来我也看了论坛里有人说过南桥有可能

网友:
外围多试试吧

网友:
既然看到大电容了,先换好再说吧,不要轻易做显卡。

网友:
三星R428这款机器! 对操作系统有防破解功能! 基本死机 是BIOS 引起的。
建议升级下BIOS  然后  装系统用安装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