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要二次开机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1-09-24):
接2次开机,才能上电,不再掉电    第一次开机,跑马会掉电

不会自动来了,必需再次开机,才正常启动

=======================
此板,是联想LA690    正常情况下,第一次按开机,会上电到跑码到内存,掉电,自动再上电

================现在第一次掉电后不会自动上电了

只有二次再按开机,才能正常上电,跑码亮机

网友:
看下cpu风扇是否上紧了。主板上的跳线是否有不全的。

网友:
放下电吧,不行刷BIOS

网友:
开机键 复位键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看看coms电池有电没? 放下电试下!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块这样的板。。有时候要按两次才正常开机,有时候不用。。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