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远程探照灯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24):
我有1台新佳强光远程探照灯,用了不到半年就不亮了,用稳压电源代替电瓶灯泡可以亮,说明线路板是好的,请教如何对电瓶进行修复,望师傅们给与解决,谢谢!

网友(点评):
电瓶不好修啊,我看都是加点蒸馏水。。。。。。

网友:
应该有电瓶可以配的,电瓶又不贵

网友:
用锂电池组代用电瓶很长寿。

网友:
电瓶的寿命就那么久 修好了 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建议找新的更换。

网友:
电瓶质量问题!

网友:
用旧的手机电池,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是6V4AH的电瓶吧?换新的也就20多吧。

网友:
刚坏的电瓶加水可能能好。

网友A:
街上有时候能看到电瓶修复的店铺。。去问问看。。好像有专门的修复仪器来的

xch
xch

网友:
7楼说买个新的电瓶才20多元,让人家修电瓶的话收你多少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街上有时候能看到电瓶修复的店铺。。去问问看。。好像有专门的修复仪器来的

再说了,修过的电瓶时间用不长,这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说了,修过的电瓶时间用不长,这是肯定的

修过的肯定不如新的了。。修的也用不长。。。

网友:
修电瓶也是用几天的事,还是换成锂电池组吧

网友:
废品站里那种旧的应急照明灯大把,拆一个下来装上去就可以了,很好用。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楼上好多仁兄说加水,其实远程照明灯的电瓶是干式免维护的,没地方让你加水,呵呵

网友:
还是别修电瓶了,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直接用5节充电电池代替,或者用2节锂电串联接个白菜DC模块降压供电吧

网友(2011-11-05):
蓄电池坏了呗   换

网友:
sisv3 -5 严禁灌水

网友:
电瓶一般都是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