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维修实例

楼主(2011-09-24):
1    一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开机黑屏无显示,折机检测CPU供电,时钟,PG,复位都正常,上诊断卡直接00000(6位卡),主板不工作。打PCI,AGP,DDR对地值。正常,北桥南桥没见烧坏,也没见北桥很热,最后本想加焊北桥的。但是想想加焊不好会引起更多故障。干脆把CMOS电池去掉。开机跑码,但是停在25(已经上了内存CPU显卡),看样子要先修CMOS电路,测CMOS三针电压的中间针只有1。7V。明显电压偏低,从电池正极跑线路,正极出来电压都只有1。82V,有可能是电池座问题,主板背面没看出有问题,最后发现电池的负极铁片太长太直,差不多接触到正极。用镊子搞弯,上电池,跑码了。)
     故障二:但是插不插显卡都跑25,上AGP负载。测得12V 5V 都没有电压3。3V只有1。53V,首先想到AGP供电不足,测场管,LM358都正常。之间连接的电阻电容都正常,不可能没有电压。最后看到PCI插槽附近写着AGP 1。5V。。。3。3V的电压就是有1。5V呀。干脆换块AGP显卡试下,想不到,直接跑过25。到7F停了,说明CMOS设置或BIOS有问题(原先拿过电池,设置恢复出厂了)。接上显示器。显示无键盘。OK。

2   故障现象:一联想QDI主板,Inter845芯片组,故障为数码卡显FF。检修过程:加测试卡测试,发现主供电没有。接着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发现电源IC的Vdd(12V)为0V。沿着Vdd往外找发现电路中1RO保险电阻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3  华硕P4P800主板触发后风扇在转,就是点不亮,首先用触摸法,发现南桥发烫(不触发时也发烫),于是先量南桥1.5V供电,发现为0V,再量1.5V供电MOS管,测出只有2.5V输入,无输出,将其拆下量D、S阻值为无穷大,估计内部开路了,用55N03代换后电压正常输出,开机测试一切OK

网友:
诊断卡不是全能的,所以还是要再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