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除了内存还有其他原因

楼主(2011-09-24):
我不知道怎么看主板叫什么 就是有块AMD老板跑C1 内存好的 内存槽也是好的 内存供电正常 CPU供电正常 主板跑C1还跟那些有关?
cpu

网友:
刷BIOS,换北桥就没必要了,最好先多换几条内存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主板有问题,给内存供电的电容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我只能说过不了内存.其它的我也没碰到过.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没有就刷干净用BGA机烤。也有可能烤好

网友:
AMD系列的主板你重点要查看下CPU是不是好的,内存控制器可是集成在CPU里面的哦,一般我们检查主板是要把CPU内存都换自己好的来试机。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换一个CPU试一下,不行再加焊桥,或刷BIOS

网友:
AMD系列的主板,内存通向CPU,可以换CPU试试,AMD的主板显卡有问题也跑C1

网友:
内存供电。这个经常碰到

网友:
一般C1大多是内存啊其他的就内存供电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主板、内存、CPU都有可能,有些CPU能跑数,但蓝屏之类的很多例子。

网友:
换个32.768KHZ看看

网友:
我曾经试过一次是电源5V待机电容涨了也过不了C1,不过仅仅是遇到一次,楼猪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桥脱焊也会跑C1

网友:
那就刷一下bios看看吧,不行的话换个io试试,再不行的话换个北桥,这些都搞过了一般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网友C:
AMD的先换个U试下吧。不行在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正常就刷BIOS。

网友:
换个内存,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
amd的先换好的U 内存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如果都正常的话,刷下bios 加焊北桥,还是不行,就要看北桥是不是坏掉了,该换了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的话 回焊北桥o

网友:
775的CPU底座虚焊会引起跑C1但是不会报警,AMD754、939、AM2、AM3的CPU坏会引起不过内存,BIOS坏和北桥会引起,南桥会引起不过内存但是代码是E1或E4【INTEL的南桥】,暂时就想到这些

网友:
首先是电压!分别有主电压,SPD电压。然后就是基准吧,另外要检测总线那两个点还有到AMD CPU的线路。

网友:
修好了   CPU虚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MD的先换个U试下吧。不行在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正常就刷BIOS。

是U问题   呵呵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BIOS问题

我怎么没碰到过跑C1的是BIOS问题

网友:
AMD的跑C O   C1  要考虑下CPU座子了

网友:
    跑C1是BIOS的很少和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U问题   呵呵  谢谢

哦,把问题找出来就好,不用谢,互相学习.

网友:
最近碰到好几个都是cpu坏了。amd的感觉整体还是不如intel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我碰到过内存不过刷BIOS的

网友:
认真的量每个电压就行了

网友:
北桥和显卡 其实不要看数码卡。。很多时候不准的

网友:
AMD的先换个U试下吧,不行再看看是不是北桥出了问题

网友(2012-12-13):
学习很多东西

网友:
先主要查内存基准电压,主供电,在打下旁边的一排排阻的阻值,判断一下是不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AMD的板除了内存还有CPU也可能导致C1,换下看看吧,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