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不进系统

楼主(2011-09-24):
   联想G40不进系统,换了HDD还是不行,电压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BIOS那里需要设置啊?还是其它的问题哦。

网友:
有没有试过进PE?还有就是你是滚动条完就蓝屏,不进系统还是怎么不进

网友:
就是抓不到硬盘哦,系统检测不到硬盘,加热了南桥还不行哦。

网友:
加热不行,换个南桥,好像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但是我加热了南桥现在不开机了,重新直球装上去也不开机了。是咋回事呢?

网友:
你动南桥,南桥的几率肯定大啊,在看看周边走没有掉件,,,,

网友:
看看你做南板的时候底板有没有掉点,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