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主板内存供电低

楼主(2011-09-24):
刚接一华硕p5qpl-am主板,不跑数,无复位,CPU有1点多电压,内存只有1点5,以为是三代内存没在意,拨内存才看以 上的是二代的,直接查内存供电反馈,一个电阻阻高了600欧,更换好了,查时钟芯片发烫,还烧了洞,这下不好了,型号也给烧没了,没法更换,有此板的兄弟,麻烦告诉一下是什么型号。在此谢过

网友:
估计是通病,我的也是内存电压只有1.5 ,时钟芯片型号是ICS 9LRS954A4GLF   9621128

网友:
兄弟是哪个电阻呀

网友:
换了时钟芯片就能好吗?

网友:
不能,不要买,这芯片太贵,换了一个烧了,查供电有点不明白求恩,待机下就产生,难不成是紫五V提供

网友:
1.5V这个电压真晕!暂时没能入手维修!更换PWM IC和场管都不行!

网友:
我的故障也是1.8只有1.5 CPU电压也是1.2V。内存供电上管G极也有4V多。具体没找到是哪个电阻。 能提示下吗

网友(2011-11-03):
我的更夸张内存电压1.5都不稳定。CPU电压装CPU就没有不装又有1.3V的电压。。真把我头搞疼了

网友:
对啊,是哪个电阻详细点讲啊。。。。

网友:
各位,我这块等多20秒是可以显示的,你们的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