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80-XL工厂模式怎么进入

楼主(2011-09-24):
自己家用的液晶,颜色看起来不舒服,想进入工厂模式调整。哪位朋友知道,麻烦告诉一声

网友:
故障好像是对比度不正常,调到0也不理想,配合这调亮度也不行。窗口里面细微的显示不出来,比如EXCEL里面的表格都看不见。想进入工程模式调整不知道怎么进入。就在百度里找,一个帖子说,按着菜单不松开,拔掉电源线,然后再次插入,就可以进入。按照做,在屏幕的左上角出现英文自动字样,再看图像,已经正常了。谢谢各位的关注,或许这篇帖子以后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