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80的问题

楼主(2011-09-24):
HP1280不通电的故障,那种灯亮一下就灭,后盖拿下来装回去就可以,有时要多装几次,后面有传感器,到位就可以正常开机
还有就是插上电不亮灯,按开关没反应,有一次徒弟带回来一台,接通电源按开关没反应,我无聊,就狂摁开关,按了十几次二十次后开机了,此后开机均很顺利
之后几个月又陆续遇到了几台,都是狂摁开关解决的,BT的时候摁开关都摁了五六分钟,目前这些都没有在返修
不知道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
问了几个朋友,有的说是开关接触不好,被我乱摁摁好的,有的说是和联想的电脑一样,按住开关不松手可以放电,放完电就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
我的疑问是,开关接触不好乱摁就会接触好了?
联想的主机是可以通过按住开机放电,但那是拔除电源线的情况下进行的,而HP1280我是插着电源在那里狂摁的,这样也可以放电?

网友:
如果后盖的锁不锁上就会不加电,还有有时加电,电源灯亮下就灭了,或不加电,我遇到过时墨盒短路了,换掉墨盒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在你频繁的按的过程中,虚焊点加热融为一体了,就像点焊一样。

网友:
后盖板上的传感器的问题吧

网友(2011-10-28):
我起码按了十分钟,还是不能起死回生,楼主太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