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ORCE 520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1-09-24):
收到5块七彩虹NFORCE 520主板,均不通电故障。
查W83627的67脚有输出跳变电压,而72脚3.3V不变化。
73脚0.3V 也不变化。
是否桥坏了?

网友:
桥坏了,有办法测试出来的,测试一下USB也可以呀,
多了去了,查查看吧,

网友:
应该按时序来吧。先25M的时钟及3VSB。然后查rsmrst#复位给南桥的。判断桥有没有坏。像侍机发烫测USB及PCI A14脚都可以的,你这个是南北桥一起的,压桥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