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啊!

楼主(2011-09-24):
这个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换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十有八九是屏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吧!屏线没这么厉害啊

网友:
是LG 141lpx3 或者是X5的吗  要是的话 换屏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种屏。。直接换了哦

网友:
应该是屏吧!屏线没这么厉害

网友:
应该屏的问题

网友:
你先换张好的屏试试,如果不行就是屏线,还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你把屏线擦一下就知道了啊,或者换跟屏线,我看应该是屏的事

网友:
屏的可能很大哦,这个厉害的

网友:
屏的问题~~~屏线只能是花屏不会有亮线

网友:
都这么多亮线还不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啥机子哦可能是显卡问题哦
以前遇到过N卡的

网友:
线 把 面板拆开 看看 屏驱动IC  的 供电      和   泵电源  升压IC  电压   如果正常  那就 是 面板驱动玻璃IC 坏

网友:
哦!谢谢 发屏了!

网友:
这个屏比较少,154 LED 50片插得!

网友:
看过去就知道是屏幕挂了。换一片吧。

网友:
先换屏线,驱动板试试,像是屏内部线路,屏蕊片损坏都出出这总情况!修好记的分享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找块好屏换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呵呵,试屏好点,哪有那么多屏马上好换的.

网友:
屏的问题,这还用说嘛。

网友:
屏IC的问题,我以前修过换IC好的

网友:
这个原来的屏线是坏掉了。接上屏线 在板子上量,第一脚 就短路了!主要是 这个机器的主人催得紧 没时间 再去换IC实验了!
主控IC?

网友:
搞不清楚  自己试下吗

网友:
别忘了 把结果公布于众

网友:
花屏可能显卡、屏线,亮线是屏的问题,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屏吧

网友:
你真笨,你就不会借张屏,如果不是屏的问题呢?还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有可以能是屏的 问题。。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
屏出问题了,,排线出问题会有图像的,,更换主控IC试试,,测测屏线阻值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我经常碰到这个情况

网友:
应该是屏坏的严重

网友:
我这里有个一样的 是竖线 成摆设了

网友:
          LZ你确定这个屏没有漏液@@@@没漏液的话 应该是屏线集成!

网友:
我觉得屏 屏线 显卡都有可能 自己漫漫分析吧

网友:
找张屏换了试下就知道了了
替换法最实用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容易坏得屏,是得话,先换个屏看看, 不是的话在把屏线剖开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你先把线摇动下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的概率比较大,找个屏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呀!但是不像是LP的屏

网友(点评):
是LG得屏 芯片 也是用得LG的

网友:
恩屏的问题,不过可以修复,报换屏旧屏自己修好留着呵呵

网友:
你得先换块屏试试   谁也不能100%判断是不是屏坏

网友:
绝对是屏的问题! 我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