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试机电源每根线输出什么电压?共有几种?

楼主(2011-09-24):
如题:台试机电源每根线输出什么电压?共有几种?
如5V,12V       地线,PG、开启信号等。     我想要知道详细说明,都用什么颜色代表?一共有多少根线?先谢过了。

补充内容 (2011-12-1 05:48):
能不能上个图来。我是说接口图,也就是引脚定义。

网友:
电源的铭牌上都有标的。

网友:
1、电源上确实都标的,哪个颜色几伏,哪个颜色地线。
2、论坛里有过详细讲解: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91935

网友:
红色5V ,橙色3.3V,黄色12V,蓝色-12V

网友:
我也想问下这些电压的作用是上面呀。。

网友:
红色+5V ,
黄色+12V ,
橙色+3.3V
紫色+5VSB
绿色P/ON
蓝色 —12V
白色—5V
灰色PG

网友:
1 3.3V 橙色 +3.3 VDC
2 3.3V 橙色 +3.3 VDC
OM 黑色 Ground
4 5V 红色 +5 VDC
5 黑色---地线(阴极)
6 5V 红色 +5 VDC
OM 黑色 Ground
8 PWR_OK 灰色 Power Ok (+5V & +3.3V is ok)
9 5VSB 紫色 +5 VDC Standby Voltage (max 10mA)
10 12V 黄色 +12 VDC
11 3.3V 橙色 +3.3 VDC
12 -12V 蓝色 -12 VDC
13 COM 蓝色 Ground
14 /PS_ON 绿色 Power Supply On (active low)
15 COM 黑色 Ground
16 COM 黑色 Ground
17 COM 黑色 Ground
18 -5V 白色 -5 VDC
19 5V 红色 +5 VDC
20 5V 红色 +5 VDC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1935-1-1.html

网友:
看看有用吗,大4P和SATA各按3条算得,显卡两条,颜色的定义上面都有了。
电源接口       主板(20+4)       CPU(4+4)       大4P        SATA        显卡(6+2)
线数/数量           1                              1                3               3             2                合计
黑                      8                              4                6               6            10                34
黄                      2                              4                3               3             6                 18
红                      5                                                3               3                                11
橙                      4                                                                 3                                7
绿                      1                                                                                                   1
灰                      1                                                                                                   1
蓝                      1                                                                                                   1
紫                      1                                                                                                   1
白                      1                                                                                                   1
合计                  24                             8                  12           15         16                  75

网友:
4楼和8楼给出的链接里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