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DAOBH1主板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1-09-24):
东芝L100 的本,雷打了,在网上订了一片新板,98成新的,回来一试,只上U和PCI-E诊断卡,无复位,不走码,5秒钟左右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反复如此。请问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补充: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板待电流为0(安泰信3005S的电源),测试3V 5V都有了,奇怪!

网友(点评):
东芝N多无待机的。。

网友:
你把内存整机装好试下~有些板子不装某些设备是不工作的

网友:
这个板子支持PCI-E诊断卡吗

网友:
雷击坏的   CPU换过了吗
上次修过一台雷击的 CPU也挂了

网友:
找好U,好内存,再测,不行继续换板喽,有质保啊

网友:
这样,不是板坏就U坏,换过U试下,否则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