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9819 显示器无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1-09-24):
故障现象:按开关键无反应,初步判断为电源板故障。
               拆机看全板元件无明显异常,用表测后级无12V 5V 输出,大电容有312V电压,MOS管正常,看来问题可能出在电源管理芯片上,此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LD7575,不管别的先换电源管理芯片再说,找了半天 ,没找到这个管子,看论坛上这个芯片可以用203D6代换,只是要把一脚100K电阻换成24K的,找了个203D6电源芯片换上,双从废主板上拆了两个47K的电阻并上去(没找到24K的,大海捞针啊),后级还无输出。怪了那里问题呢,量了量芯片供电脚电压为7.5-8.9V跳变,正常值应为12-14V左右,难道是供电脚电容50V/100UF坏了,找了一个25V/200UF的换上去,还是一样的,难道是变压器的问题,不可能啊,看到连接电容还有一个整流二极管,难道是它的问题,拆下来量了量有值475应该,不管它从废电源上拆了一个换上去,加电,后极12V 5V出来了,原来是这个整流二极管性能不量………………

网友:
不错的发表,支持

小美Mcy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

网友:
恩  我想知道LD7575的工作条件

网友:
ld7575这芯片出的问题多,遇上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换,还有你说那个二极管可以用IN4007代换的

网友(点评):
用1N4007可以代换吗?你试过吗?1N4007是低速的二极管,理论上是不可以用到此处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其实203d6的1脚对地电阻也不要求一定是24k,实际上3.6k-24k都可以,我就是在废电脑主板上拆10k电阻来用的。有空你自个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软击穿,一般怀疑的直换,变压器很少坏的,几乎不用去怀疑

网友:
学习了!好的经验一起分享!!!

网友:
  能有图片 就更好了···

网友:
可以的,我经常用,CRT显示器上十二伏给场芯片供电的有些就是用I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