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5 开机密码清除

楼主(2011-09-24):
DELL 505进不去 也进不了BIOS 提示一些英文WW.DELL.COM听说好像是开机密码
请问怎么清除啊 24lcd4b1这个8角管是不是密码芯片 怎么清除

网友(点评):
找一样的板来刷一个

网友:
拔com 电池不行换码片

网友:
用DELL的解密软件

网友:
再接刷最新的BIOS吧

网友:
听说短接芯片3#  7#可以清楚密码,,楼主可以试试,,我没碰到过没法验证呀

网友:
有人说看那个序列号然后有个密码表可以不拆机解密。。有搞过的说说。

网友:
找了一个一样的料板 换了BIOS 开始可以 后来又故障依旧
DELL505 的密码芯片是不是那个 24L开头的8脚芯片?

网友:
论坛里有么有 DELL的解密程序啊 我把密码芯片里面的 数据读出来保存为BIN 格式 但是好像还需要一个DELL破解软件来看出里面的密码啊

网友:
都找到料板了   你怀疑那个是片  就换了试下啦

网友:
换了都不行 我无语了

网友:
BIOS 和密码芯片都换了 还是一样 我现在只有把原来的BIOS再换回去试试
密码芯片里面的数据是读出来了 但是就是找不到破解的程序

网友:
找个DELL的坏板子再拆一下装上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白字的就可以用DELL的解密程序来算出密码

网友:
网上找下DELL解密程序

网友A:
BIOS密码芯片都换了。为什么还有密码

网友:
我都搞不懂 这种老机器 开机密码破解麻烦的很 钱还少 诶
我都想放弃了 对技术的追求的前提 饭得吃饱啊。。。。
IBM的 密码芯片程序保存出来 都有专门的IBM解密程序 这个DELL 没弄过 麻烦 有经验的朋友发个程序 提个建议 谢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密码芯片都换了。为什么还有密码

我也想弄明白。。是测试可以了 装起来再开机就不行了

网友:
磁到个1200的,放电就解决了,你这个是在考验你了,兄弟

网友:
这样下去  还不如换板便宜了

网友:
拔COMS不行动用后门解密,不知道你这是否属于最新的机型,不新都可以简单解决的

网友:
晕倒 换板子 我就不求救了 不过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网友:
放弃了 钱少还折腾

网友:
直接上算号器吧

网友:
好吧 我分享下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好像基地里面有这个解密程序,你搜下。

网友:
谢谢 我看看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