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事,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1-09-24):
今天接一个液晶显示器,客户说是前几天打雷把主板弄烧掉了,把主板修好后,回家接显示器,发现屏幕很暗,但是可以看到显示的内容,拿过来没接电脑试了下,感觉挺正常,AOC的标很清楚很亮,然后提示没信号,当我接上电脑后,显示的内容亮度特别低,我从菜单把亮度调到最高还是不行(菜单的字也很清楚,很亮),就是显示电脑内容不行。
显示器是LED的AOC2236VW
哪位见到过种情况

网友(点评):
答案在下面

网友:
写程序试试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

网友:
复位一下试一试,不行就得换驱动板了。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一下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那是电源部份还有雷伤元件,再查一查。

网友:
这个显示器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是分开的(单独的高压条),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电源部分有问题,那么开机的那个AOC的标不可能那么亮,所以我怀疑是MUC的问题,但我的编程器刷不了这个驱动板,所以我就直接定了块板过来,换上了给大家结果

网友:
主要检查电源的几路输出有没有,如果有就应该是灯管坏掉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下屏是不是好的、如果屏是好的、测一下红绿蓝对地组织、正常的话100欧左右

网友:
在上个这机的高压条给大家看下,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