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进水时亮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1-09-24):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修台SL400和大家分享。 这本子华硕代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机器故障很烦人,时亮时不亮。是同行送过来的(这个同行做不到芯片级维修,只要是硬件故障统统给我修)
第一次同行拿来由于要修的机器多没时间测。开机放电影一天没出问题 晚上就送走了。
过了几天同行又把机器拿过来说这次不着急放我这多测测。测了几天果然故障出现了,每次早上上班来 前几次开机都不开机。有的时候电流停在0.6A左右 或者1.0A左右来回跳。机器已经测几天了,早已经发现这故障了 可是还没等拆机呢 就自然的好了 想让它出问题还不出了。烦人,能点亮的机器修什么?
今天早上来刚好没有太急的机器要修了。就拿起这LJ本子研究下。于是拆机 其实这时候才发现是进水机 并且被人搞过的 主板上的绝缘胶纸不见了好多 而且螺丝少N多。现在已经看不到进水的痕迹了 可能第一次从我这拿走后 机器的主人到XXX店修过了 看来一修的技术不太好哦  观察主板发现CPU供电的其中一项供电上下管被动过,而且还有几个小QFN封装的芯片动过  这几个小IC焊的很烂。首先清理下被动过的地方 在从新焊接下! 接下来开始我的维修过程!
裸板开机不亮的时候电流停在0.3A 的样子 看来CPU电压没出来 有的时候电流在1.0A左右来回跳,并且机器点不亮。这时候测CPU供电也跟着跳。大多时候还能点亮。这个郁闷呀!
接着去忙别的了 放了几个小时回来继续修 好!停在0.3A 测量CPU供电IC工作条件 型号为MAX8770 首先VDD4.7V(是由+5VS直接供来的)这时候画了个问号。不知道算不算正常,可能我的LJ万用表有误差?不管了反正接近5V 再继续EN 、VID 等都正常。呵呵没辙了。在反复开机几次又点亮了 再测MAX8770芯片的VDD4.7V左右不太稳。这时候有点晕了 不知道这个电压算不算正常。反正没什么线索先追+5VS 4.7V到底正不正常,一路追来发现了下面熟悉的电路。在实地时喜哥讲华硕的时候讲过这里,还要多谢基地准备这样好的课件呢~ 不然看到这里肯定晕呢。

测量+5VSUS(在华硕中这样的命名为S5电压) 5V正常 开机测+5VSUS经过场管Q9104 二三五六脚+5VS(这个是S0电压)  4.7v左右不稳 看来真的不正常 测场管控制四五脚只有5V多 貌似不对哦。追查与其相关的+12VS电压在10V至12V中间跳来跳去 +12VS是经过Q9106的3脚+12VSUS得来的。 测3脚电压也是这样跳的看来上面那些电压都是被连累的 罪魁祸首应该是+12VSUS或者更前级。下面追+12VSUS源处

呵呵 原来是直接通过适配器电压转过来的 刚开始就测过公共点的电压是正常的很稳定。华硕的主板很烦 要想找到这个U8101必须配合点位图才能找到 因为什么?你们知道的 呵呵! 接下来用点位图确定了位置,直接去主板上测实物。当看到实物中的U8101的时候傻了。。。真的是进水机哈。害我绕这么大一圈。大家请看下面。(这是被放大的图片 实际在主板上一点都不明显,不赖我刚开始没看见哈。)

用洗板水清理后 刷助焊剂用风枪加焊  准备把U8101取下来 刚上镊子 IC1脚就已经断了,没清理之前看这里已经被烧黑了 。找了好几片料板没有配上合适的IC  实在没办法了  看看原来断脚的IC能不能再用吧 还好IC本身没有烧坏只是断了一个脚 还留下一点点金属点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搞定了。。。。再测+5VS恢复5V了,其他电压也稳定了。反复测试故障排除。 维修完毕!
装机的时候郁闷了 花了好长时间才装好。原因不是我慢哈 而是本子缺少太多螺丝了 本来我就缺螺丝。配螺丝就得要东找西找的 最后统计下竟然少了整整二十颗螺丝。看来一修太牛X了。打破记录了 自从做维修经手N台本子还没碰过少这么多螺丝的本子   最后我这个心疼啊。。 我的螺丝啊。几乎每次修本都得搭几颗螺丝。这笔记本螺丝还买不到。最后问下坛友们有没有购买螺丝的渠道。急需这东西呀。。。

楼主够惨的,呵呵
很强的楼主,楼主可不可以在牺牲下,把点位图和图纸在共享下。谢谢

网友:
复制下来瞧瞧

网友:
看来有些东西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
我也是最烦那些少螺丝混饭吃的家伙们!

网友:
有耐心啥事做不了

网友:
淘宝上有螺丝卖的。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长宝自己开店吗?在哪儿呢?

网友(点评):
没开店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帮朋友呢。

网友:
+12VS在10-12V之间跳,Q9104 4 5脚电压却只有5V,这样有5V-7V的压差,没搞明白。

网友:
楼主厉害啊,分析的好透彻,,,,什么时候能向楼主这样就好了,,,,惭愧啊

网友:
LZ真细心,从一个小小的电压波动,量到了大的波动那,不容易呵
12VSUS那个Q9106看的不是很清晰,正在找图纸看导通控制呵

网友:
楼主好细心哦,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电脑城卖维修配件的有啊,像广州的中原电脑城就有。

网友:
我觉得是  先仔细观察下

网友:
绝对的经典,特意跑上来看的啊!有时间我一定去找你学习下去,图纸看的还蒙呢!更别说修了!佩服一下,!呵呵!

网友:
螺丝很容易买  就到当地的五金市场 找2 3种规格的常用螺丝买就行了  不贵的!

网友:
我这边有台Ausu的机器,要开两遍才能开起来Asus第一次电流跳到0.865就不动了,重起好了。

网友:
找一两台报废的电脑拆螺丝应该日常够用的了。。

网友:
图纸和点位我都是在论坛上下载的。
难道五金市场真有笔记本用的小螺丝。。有时间就去看下!之前在淘宝上找 是找不到的。

网友:
LZ  你修的那个电路能解释下起什么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