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 暗屏!!!

楼主(2011-09-24):
DELL 1501 暗屏!!!主板上的屏线接口+LCDVCC没有电压。: a; i1 Z" I R O
, A* n o+ v ~2 B7 P没的接屏,直接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
暗屏

网友:
飞一个19v或者5v,3.3v过去,先找图纸吧。看Lcdvcc是怎么来的。

网友:
上个图纸一起分析分析1!

网友:
是暗屏(有显示没有亮灯管)还是黑屏(屏里面没有显示)如果高压不亮的话可以找个公共端19V+地线+个屏供电 解决高压问题。。屏的话可以找个3.3(一般笔记本屏)接到屏的保险上面看有没有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