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呀!如神的高手你在哪呀!!!

楼主(2011-09-24):
我现在用的GPS有个FM发射功能,就是设置后可以用收音机接收的!现在的问题是不插车充效果很好,插了车充后就很大的干扰声哦!想请教高手如何改滤波电路,因为平时修东东交流的滤波接触的多,这类的还没接触过呀!请高手指导!!!!
求助

网友:
先换台车看看,好了的话检查车子的发电机系统,和点火系统(可能是高压线有问题)。不好的话在点烟器电路中串滤波器(有些车载收音机线上有个黑盒子里面就是一π型滤波器)看看有改善不。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在正极上加个整流二极管 在加个50V 上几千UF的大电解电容看看。

网友:
车充不好,谐波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