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1600KIIIH怪现象遇到过的大哥说下

楼主(2011-09-24):
刚开始打印正常打过几张后打印头就卡一下并撞墙然后断电再开电一打就成图片那样了,这种现象是不是属于跳行啊.第一次拍照拍得不好

网友:
把打印头拆下来,看看不是打印针断了。

网友:
斷針肯定不可能~毕竟先开始是好的,个人感觉想色带,要不就是挡片

网友:
对.断针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色带的问题请问下档片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是打印头的问题

网友:
刚开始打印就是正常的啊.难道打到打到的打印头就坏了?

网友:
打印头排缆看一下。撞车有可能滑杆上太脏,擦一下再加点油试试

网友:
嗯 .滑杆擦了.左边的打印头传感器也处理了现在能打不撞墙了就是还是像图片那样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多学习!

网友:
把头拆下检测 驱动线圈

网友:
打印头,针,和色带!!!这三个问题!你搞定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 纸上有没有打印的痕迹 有的话头是好的,那就要检查色带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先用断针测试盒试下,看看是不是断针了,你不能说你之前打都是好的,搞维修的应该经常听到这句话,而我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在坏之前都是好的。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检查下你的打印头头缆线。头缆线会出现你说的这样的情况。其它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了。

网友:
走纸齿轮看过了没。

网友:
打印头前面有脏东西了

网友:
色带没装好,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