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 一定要用原装电源才能点亮吗

楼主(2011-09-24):
一台HP6531S的机子 一定要用原装电源才能点亮吗
电源

网友:
中间有检测针的一般都要原装适配器,不过要是把板上改一下也可以用电流表

网友:
中间针上一般加个7v左右的电压上去能开机,但我遇到过一台hp4416s的用改的电源反复闪复位灯不跑码,用原装电源就好的

网友:
你可以考虑在板上串接一个电流表上去呀,HP DELL有些不用原装电源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惠普的很讨厌 同样是CQ40 有的能用可调 有的就不能用

网友:
这种机器,基本上都要原装电源才能开机,极度崩溃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
当然是原装的号啦!不是原装的也能开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