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不断重启

楼主(2011-09-24):
   今天收到一台硕泰克主板的机子,用户说是删除了系统程序。装完系统后发现,跑过滚动条就重启。进pe没有问题。扫描了硬盘,硬盘也没问题。换了两个硬盘来试,结果在启动的时候,启动不了U盘,提示按ctrl+alt delele重启。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怎么维修啊。 谢谢!

网友:
  问一下是什么南桥,这种情况有点你南桥虚了

网友:
楼主换得时多少转速的硬盘啊?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啊 到bios里面能找到优盘么?不要换转速太高的硬盘!

网友:
你都能装完系统了,那说明硬件没问题呐(建议换根硬盘数据线和换个硬盘电源接头)
我看还是出在操作系统上面。
对硬盘重新分区并重建MBR后试试。

网友:
很可能主板上有一点问题。。。

网友A:
。。。。。。楼主问题的情况很不清楚啊。BIOS里面能认得U盘吗?你装的系统版本不对吧。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的情况很不清楚啊。BIOS里面能认得U盘吗?你装的系统版本不对吧。换一个

在BIOS启动设置里面可以看到U盘启动,不插U盘就没有。系统是自己刻录的,平时装机都是用的那个。换了别的系统试了,也是一样。

网友:
在BIOS里面关掉网卡 USB 声卡 试试

网友:
都是高手 吸取经验。。。

网友:
先板卡维修。。不要觉得是哪的问题。。缩小故障范围然后下手。

网友:
装系统不打驱动试下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不,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们的指点,我给用户直接换了个主板。

网友:
你又挣钱了

网友:
VIA的板`进BIOS`选进最原始设置`不要选最佳```VIA的就是抽啊``

网友:
楼主你说的太广泛了,能具体点吗?

网友:
也许换内存就能好

网友:
威盛的桥很可能是坏了。虚焊的很少,以后最好先检查一下开机电路,尤其是开机键附近有个小的三极管坏掉后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前几天修了一块技嘉的G41.换了南桥,刷了BIOS  ,换了IO  最后发现是开机三级管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