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5开机电流0.8不变,刷BIOS遇到困惑

楼主(2011-09-24):
一台东芝L315,待机0.002,开机后电流0.8左右没有跳变,拔掉内存后,有轻微的跳变。
此机是960集显的,T2390 1.86/1M/533  EC:WINBOND WPCE775LA0DG
开机测试各路电压正常。
更换内存、换CPU都试过,压北桥、南桥开机,无果。
于是想到刷个BIOS。从官网下载了2个版本,我的是1M BIOS(25X08的8脚串口),但下载下来的官方BIOS解压后,文件大小却是1061KB,比BIOS本身的容量1024大了一点。我觉得很郁闷,用HEDIT打开查看了一下内容,应该不是加密的。
不管他,先保存原机的BIOS,再刷好下载的,试机故障依旧。

网友:
自己保存的原机BIOS:

网友:
你那BIOS不是真的吧。bios规定的是多少就是多少,多一点就不行。

网友:
此机已经找到病源了,就是集显北桥虚焊,重新补焊开机OK。
因为之前怀疑过虚焊,用手压多遍都无效果,更何况960GL的桥虚焊的很少,本子的成色很新,所以没有怀疑到。

再说明一下:官网下载的BIOS不能点亮,估计不可以直接刷,刷回原机的就可以了。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开机后提示密码。拔CMOS电池,无效。

网友:
换芯片 换程序 这BIOS特难刷 首先程序途径只有论坛
有时候同一个程序要换好几个BIOS才行 最好是跟本机一样的型号的BIOS

网友:
东芝 L310(315)集显 965GM.bin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4853-1-1.html
论坛上这篇帖子好像说开机密码是放在BIOS里的。
我现在正在找同型号的BIOS程序,最好是编程器读出来的。官网下的用不了

网友:
官网下的怎么会有假? 此机有两种BIOS,一种是1M的,另外一种是2M的。
我修的型号是1M的。一般1M的都是1048k字节,可官网下的解压后,就是1061K

网友:
我也有个跟你一样的机器。开机能亮,LOGO出来后就不动了,之前可以进BIOS的,现在加焊南桥,居然出现BIOS密码了。晕球了。。

网友:
兄弟,你的机器搞好了吗?BIOS能用吗?

网友(2011-11-08):
楼主刷原机BIOS出现密码了。我这里有个出密码的,刷了楼主提供的原机BIOS就好了。

一直找不到BIOS,所以一直没给弄好,客户就把机器卖给我了,今天谢谢楼主的BIOS了

网友:
55555555555,好景不长,刚开始是好的,关掉机器,放着一点时间。再开机,密码还是出来了

网友(2014-03-09):
这怕这种机器呀,很不好搞的。

网友:
好像显卡坏的比较多吧,这款机子我还没有刷过BIOS。

网友:
这款机子好像显卡问题比较多吧,我好像还没有刷过BIOS。

网友:
我就遇到好多上面一条内存用不了的是不是北桥问题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