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新分区格式化后,不能备份系统

楼主(2011-09-24):
各种备份软件都试过了,但运行到将要备份界面(也就是将要出现备份进度时)就卡机,不能运行下去,半年碰见了三台电脑,都没有解决,求解!

网友(点评):
大半是分区表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http://xa.ctfs.ftn.qq.com/ftn_handler/48d302fa93eece4df71e52a96da32685c30d58713e2de9621f2fa71463f52aaba36a81ee4fe8227626472cefdd1e29e6dbac10a71a4ce2d654421b3e52ecf41f/F11备份.zip?k=73363364a76a01cffff173611f33511f500f0406090655061e0557525f1e50030a041e5d0d04531d510f50060b0305550652015439386476020782dc8eee4a4a5a463321&fr=00&&txf_fid=9787659cdb57d43e71bcdb041398323b299ee6bc       我的网盘里去下。。F11备份。。它会单独划一个盘。按F11还是F9你说了算。

网友:
是不是运行GHOST时死机?你单独运行下ghost试下能做备份不

网友:
可能是硬盘格式有问题

网友:
试下手动备份看看

网友:
手动备份也不行,格式化用得时DISKGEN,经常用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用HMDD测试一下

网友:
装MAXDOS试了没?要不行矮人DOS工具箱

网友:
用手动GHOS或下一个一还键原精灵就OK了

网友:
我都是用的一键GHOST

网友:
用手动的试试看

网友:
用PTDD检测一下分区有错误吗?

网友:
以前可以备份吗?这个问题倒是奇怪了。

网友:
检查一下分区表有没有错误呢

网友:
手动备份应该可以的

网友:
手动备份系统时改一下GHOST软件里硬盘模式的设置

网友:
有什么好奇怪的啊.....你看一下  一键还原工具,上面 就提供了5种 安装方法,为什么要5种呢?就是因为有的装不了.............多试几种备份工具,多试几种分区工具,自然有惊喜出现的...........

网友:
备份软件自动找到的那个分区有问题,

网友:
16楼的建议有价值,可以试一下。。。。

网友:
更换个别的系统试一试,看看啊